苏州
跪求各位师傅十万火急三菱FX3U与三菱D700变频器RTU通信问题

楼主(2016-10-22):
三菱PLC的程序是
SET M81222
变频器的参数为0
请问各位师傅是哪里的问题 通讯不上
接线的话是可以肯定没问题的 .........

网友A:
FX-3U......D8140
不是 D8140啊

网友B:
三菱FX3U与三菱D700变频器通信,是有快捷指令的不需要用RS。三菱FX通信手册有详细的介绍
专用指令我通讯可以,现在就是用RTU方式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