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3):
proface 37W的屏用串口编程线上传提示GP无响应,请教!!谢谢了!

网友A:
通讯参数设置正确,
软件版本正确
通讯线和硬件接口正确良好。
HMI侧还可能需要设置为传输模式。

网友B:
引用楼主周信于2016-10-23 05:55发表的 proface 37W的屏用串口编程线上传提示GP无响应,请教!! :
proface 37W的屏用串口编程线上传提示GP无响应,请教!!谢谢了!

请确认你的人机具体型号?

楼主:
gp37w  24v.今天搞了个gp2301的屏也是这样,串口编程线是按照网上的接线图自己做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gp37w  24v.今天搞了个gp2301的屏也是这样,串口编程线是按照网上的接线图自己做的
那就換一根好點的數據線在試吧!

楼主:
已解决,感谢楼主!

网友C:
请教楼主,你的带缆是怎么制作的,有示意图吗?谢谢

楼主:
自己做的不行,买条线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