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两句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6-10-23):
请问这两句是什么意思?第一句中#BFM H0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手册上好象有吧

网友B:
TO 特殊功能模块写指令 K0是指o#特殊模块(紧挨着PLC的第一个模块) H0是指写入模块的BFM首址 第二个H0是指PLC的存储首址 K1是指传送1个数据

网友B:
你用的是输入模块和输出模块吧?是选择通道字

网友C:
还是听不懂

网友D:
用的三菱CC LINK通讯吧! 写入到对应的输入输出模块的!

网友E:
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。

网友F:
不是计时器的T0 ,是英文字TO

网友G:
看你是什么模块,不同模块缓冲区意义不同的。

网友H:
三楼正解。

网友I:
查看对应模块的手册

楼主:
TO K0 H0 H0 K1和TO K0 K0 H0 K1有什么区别?

网友J:
写指令!!!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K:
特殊功能模块写入指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