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3):
各位高手:我用FX3U-80MT/ES-A连接一个FX2N-4AD,为何一通电就报警(ERROR灯常亮,电源灯POWER常亮,PUN灯不亮)。单独试PLC (不连接FX2N-4AD),通电后报警灯不亮,断电后再通电依然不报警,但我只要加上一个好的FX2N-4AD后报警灯就常亮,FX2N-4AD没有接任何线,只是和PLC相连。         我用FX3U-64MT和同一个FX2N-4AD连接,FX3U-64MT就不报警。          另外:用FX3U-80MT连接FX2N-4AD后通电报警,把PLC的内存清理后就正常,ERROR灯不亮了。但重新通电后,ERROR灯就亮,用一个空PLC程序传进PLC也是一样的结果。求高手帮忙解释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FX3U-4AD和FX2N-4AD的区别

FX3U-4AD和FX2N-4AD的区别主要体现在:FX3U系列的PLC是三菱公司后期推出的微型高性能第三代可编程控制器,其在功能的扩展上不仅可采用三菱FX3U系列的扩展模块(包括:FX3U-4AD)来实现,也可通过FX2N系列的扩展模块来实现PLC的功能扩展。是目前三菱FX系列PLC当中功能最为先进的PLC产品。而FX2N系列的PLC要想实现功能或点位的扩展功能,只能采用三菱FX2N系列的扩展模块方可实现。简单点说FX3U-4D和FX2N-4AD是两大不同系列的功能扩展单元,FX3U-4AD的分辨率要比FX2N-4AD高很多。并且FX3U全系列的PLC及扩展模块相对比FX2N系列的PLC及扩展模块功能要先进和完善!因此这两者在功能和使用上是无法互相替代使用!

楼主:
谢谢你的回答,不过我一直用FX3U-64MT和FX2N-4AD连接使用,目前正常使用。现我制作一台设备用到FX3U-80MT,为何就不能和FX2N-4AD 使用?虽然FX3U-4AD和FX2N-4AD有区别,但我把FX3U-64MT换成FX3U-80MT就有错误了(ERROR灯亮)。手册上说FX3U可以使用FX2N扩展模块的呀!

网友B(2016-11-22):
我也遇到了此类问题,模拟量模块与PLc连接时上电,就Error,PLC诊断,6108,手册上都查不到这个代码

网友C:
可以用的,一直就这样用,是不是模块有问题

网友D:
模块有问题。
做专业工控人

网友E:
都可以用的,,我一直在用。
吕慕容

网友F:
出现6108 模块就是假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