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3):
      一台50P,37KW的葆德螺杆空压机,经常显示过电流停机,经测量实际电流为67安,在正常范围。因为此设备一直由厂家提供保养维修服务,报修后,派来的师傅分析可能原因有:1,市电电压不稳定;2,空气开关容量小(100A)发热;3,电源线偏小,使用10MM铜芯线;4,电机轴承没打黄油;。经过逐一更换整改,结果都不能修复。机器就这样带病一直工作着大概有一个多月,由于影响工厂生产,维修服务的厂家一直以电压不稳的理由推着扯皮。影响生产的老板急了,后来这机器由我来把脉,经分析,这机器马达起动有时断续,反复起动不成功后,便显示过流跳停。驱动马达的变频器,运转信号由PLC提供,用表测试该信号输出断续,用手轻拍PLC外壳,有时会恢复正常,初步判断PLC的内部输出小型继电器触点已烧坏,更换该继电器后,故障排除
风铃

网友A:
修复设备需要经验加科学的分析,修的多了经验丰富了,很多的问题都会循序渐进的解决。

网友B:
是啊,维修设备就是慢慢积累经验。

网友C:
这应该不是设备厂家,只是小小代理商而已,厂家如果是这样的实力他的产品还能卖得出去吗?

网友D(2017-07-16):
膜拜大神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