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3):
如附件截图中,输入模块右上角那个拨码开关是起什么作用的?这个是地址开关吗?求大神详细解答!!!

网友A:
设置地址,波特率

楼主:
能否按上图详细解释下呀,万分感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否按上图详细解释下呀,万分感激

太懒了吧,自己看一下手册不就行了。
发贴子的工夫应该已经找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太懒了吧,自己看一下手册不就行了。
发贴子的工夫应该已经找到。

恕我愚钝,没找到手册,望大师指点

网友B:
上图中站号为1.传输速度为1

网友A:
  • 下载积分:+1(snails)
  • 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  • 二手PLC,触摸屏,伺服驱动,各类气动设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