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4):
机器之前一直运行正常,停用一个多月后再次开机就运行不了了,错误指示灯不停的闪烁,错误代码6401,PLC型号为FX-3U。重新下载一遍程序后机器又恢复正常了。请问是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错误代码6401,会不会因为是高仿品所以才容易出现这种问题,还有就是长时间断电后会不会再次出现这种问题。望高手指教,谢谢

网友A:
可能是电池要换了
是新买的PLC,电池不会这么快就没电了吧

网友B:
参数错误[M8064(D8064)]
0000-无异常
*请停止可编程控制器,正确设定参数。
6401程序和校验不一致
*安装了存储器盒时,对未支持版本的可编程控制器,请确
6402内存容量的设定错误
认没有使用以下功能。
6403保持区域的设定错误
-无法解除的保护
6404注释区域的设定错误
(FX3U·FX3UC可编程控制器Ver.2.61版本以上支持)
6405文件寄存器的区域设定错误-模块密码的执行程序保护功能
(FX3U·FX3UC可编程控制器Ver.3.00版本以上支持)
6406BFM初始值数据的和校验不一致
-FX3U-FLROM-1M的使用
6407BFM初始值数据异常
(FX3U·FX3UC可编程控制器Ver.3.00版本以上支持)
6409其他的设定错误
停止
6411内置CC-Link/LT设定(专用区域)的参数错误
运行
内蔵CC-Link/LT設定(特殊设定区域)的参数和校
6412*请停止可编程控制器,正确设定参数。
验不一致
*正确设定参数后,请将电源断开后重新上电。
内蔵CC-Link/LT設定(专用区域)的参数和校验不
一致
*请停止可编程控制器,正确设定特殊参数。
6420特殊参数的和校验不一致
*正确设定特殊参数后,请将电源断开后重新上电。
*确认特殊参数的错误代码(D8489)的内容及特殊适配器/特
6421特殊参数的设定错误殊模块的故障排除后,正确设定特殊参数。
*正确设定特殊参数后,请将电源断开后重新上电。
6401程序和校验不一致,是啥意思,是什么原因导致程序和校验不一致呢

网友B:
*请停止可编程控制器,正确设定参数。
*安装了存储器盒时,对未支持版本的可编程控制器,请确
认没有使用以下功能。
-无法解除的保护
(FX3U·FX3UC可编程控制器Ver.2.61版本以上支持)
-模块密码的执行程序保护功能
(FX3U·FX3UC可编程控制器Ver.3.00版本以上支持)
-FX3U-FLROM-1M的使用
(FX3U·FX3UC可编程控制器Ver.3.00版本以上支持)   这是手册上的关于6401的解决方法
没有安装存储器盒,没有设置任何保护

网友B:
仔细分析程序和参数
机器之前一直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啊,就是断电停机了很长时间,再开就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