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4):
各位师傅,你们好,请教一下,有个客户要用三个伺服和2个变频走同步,控制面板用一个总调速电位器控制,触摸屏才来设定微调,设置好后,微调用密码锁掉,以后要增加速度就调总调速,这种方式有办法控制吗?有人说要用运动控制器,如果不要的话,速度同步控制,可以用cp1h控制三个伺服,变频走485通讯吗?用威纶触摸屏,通讯起来会不会很慢?请师傅们指点一下,先谢谢各位了?有什么好办法吗

楼主:
请师傅们帮帮忙,有做过类似的控制请回答一下

楼主:
用总调电位器控制一个变频器,然后用变频器输出模拟量0
-10伏来控制其它变频和伺服,这个也可以,但是要在触摸屏上微调每个电机的速度,又要用软件,又要用硬件,感觉不好做,如果用软件来控制就容易多,变频用485通讯,3个伺服用脉冲频率,这样会不会通讯很慢

楼主:
那边客户要求3伺服和2变频器用总调电位器来控制总速度,又要在触摸屏上微调每个伺服和变频器,设置好微调后,用密码锁掉,以后要调速就调总调速,又要用硬件控制速度,又要用软件微调速度,这样控制会不会矛盾?会不会不好控制?

楼主:
请师傅们指点一下

网友A:
三个伺服和2个变频走同步
怎么保证他们同步都是问题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A:
他们的加减速能一样吗?
伺服加减速时间可以在软件设置和变频器一样,这样可以保证同步吧??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B:
我个人了解的
伺服用脉冲式通过改变脉冲频率来调速的,
1.伺服用脉冲控制速度,用电位器怎么调?
变频器走485通讯也是通过写入频率来调速的,
2.变频器走485,用电位器怎么调?
请指点,勿喷!
我也有跟客户说这个问题,所以发上来大家讨论一下怎么可不可以?不可以的话,只有做一个总调速在触摸屏上,每一个伺服和变频器在微调,有个问题是伺服加减时间在软件设置1秒的话,变频器也设置一秒,这样它们会同步吗?
  • 下载积分:+1(秋秋) 总调电位器进模拟量就可 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个人了解的
    伺服用脉冲式通过改变脉冲频率来调速的,
    1.伺服用脉冲控制速度,用电位器怎么调?
    变频器走485通讯也是通过写入频率来调速的,
    2.变频器走485,用电位器怎么调?

    是啊,所以我感觉很矛盾,要么多软件控制,要么硬件控制,欧姆龙plc~~cp1e~n可以控制三个伺服吗

楼主:
    三个伺服用
    欧姆龙plc脉冲输出点Y控制速度,2个变频器走485通讯,触摸屏用威纶,这样通讯会不会太慢?请指点?

楼主:
    可以用欧姆龙cp1e的plc吗?控制精度不高,控制输送带同步的,脉冲输出直接控制伺服,

网友A:
    CP1E只有二路脉冲,要用CP1H的。
    师傅,我流程图发上来了,你看看我的评论里面,有什么好方案
  • 下载积分:+5(秋秋) 谢谢好心人
  • 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A:
用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当总输入调速,5个模拟量输出0-10V来控制。这样实现方便简单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秋秋) 谢谢师傅,对,总调用电 ..
  • 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A:
    谢谢,用cp1h控制三伺服,和触摸屏通讯反应会不会慢?
    不会的,PLC反应很快的。
    谢谢,主要是输送带同步控制,精度不高,用485通讯变频会不会容易干扰到
    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C:
    用电子手摇轮做调速输入,接X0,X1,作为高速计数器,将数值存放在某个数据寄存器D中,变频器指令用modbus通讯,不用模拟量。这样的话,D既能用作变频器调速,又能用做伺服调频率了吧(各自要经过公式转换)。。。不过,速度同步的话,个人感觉没那么好做吧。。。。期待大神解答
    谢谢各位热心师傅的回答,主要是输送带同步控制,精度不用很高,目前想法是,用cp1h脉冲输出控制伺服,变频走485,各个伺服和变频都单独启动和停止,在触摸屏上做个总调速,另外再做几个微调,在调试的时候,设置总调速,用测速表测各段输送的米数进行微调,达到同步目的,至于伺服和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,误差些可以不管它!这个方案是否可以实施??

网友D:
    加减速的同步 要是很精确的话CP1H估计难搞啊 搞过一套技术有限感觉加减速好难搞。用NJ+多轴伺服同步 还不错,搞过1套
    谢谢师傅,谢谢各位热心师傅的回答,主要是输送带同步控制,精度不用很高,目前想法是,用cp1h脉冲输出控制伺服,变频走485,各个伺服和变频都单独启动和停止,在触摸屏上做个总调速,另外再做几个微调,在调试的时候,设置总调速,用测速表测各段输送的米数进行微调,达到同步目的,至于伺服和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,误差些可以不管它!这个方案是否可以实施??

网友E:
    前面的各位已经给了回答,个人感觉这个项目如果给的钱不多,不要做,看要求客户应该不好搞。并且3伺服,2变频同步,不容易搞。伺服还好点,变频器你要加编码器。要不全部加电子尺。不然以后调试吓死人啊,说不定机械还有问题,项目用时根本没办法估计。
    谢谢各位热心师傅的回答,主要是输送带同步控制,精度不用很高,目前想法是,用cp1h脉冲输出控制伺服,变频走485,各个伺服和变频都单独启动和停止,在触摸屏上做个总调速,另外再做几个微调,在调试的时候,设置总调速,用测速表测各段输送的米数进行微调,达到同步目的,至于伺服和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,误差些可以不管它!这个方案是否可以实施??

网友F:
    这个最关键的是同步的问题,特别是加减速的时候,会特别明显!电位器可以通过增加模拟量模块来采集,发脉冲基本能保证同步,变频器用485通讯会有延迟,速度写入加减速时间和伺服匹配是个大问题!
    谢谢各位热心师傅的回答,主要是输送带同步控制,精度不用很高,目前想法是,用cp1h脉冲输出控制伺服,变频走485,各个伺服和变频都单独启动和停止,在触摸屏上做个总调速,另外再做几个微调,在调试的时候,设置总调速,用测速表测各段输送的米数进行微调,达到同步目的,至于伺服和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,误差些可以不管它!这个方案是否可以实施??

网友A:
    我用了几百台了,CP1H 485通讯,用的士林变频器,没有碰到干扰。
    师傅厉害
    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F:
   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是没问题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    同步无所谓精度高低,重要是不同步,会打滑还是会拉断,会打滑当然没问题,会拉断精度不高都不行,上面那个是开环方式,如果每段有测速表反馈到PLC,这就是闭环了,可以普通变频带变频电机,只是伺服和变频混用,是什么原因,因为闭环的同步精度,普通变频足够了,还是测速表只是用来看的,人工微调,那样的话,还是要精度高,否则把操作人员要累坏了

    谢谢师傅,如果主轴变频器控制,主轴电机后面加装编码器,编码器接到伺服驱动器,要如何设置,还有编码器的分辨率要如何确定?以达到同步控制

楼主:
    ,是压塑料片材的,要用力距模式还是要用速度模式?最高速度每分钟10米左右,各个伺服和变频都是单独启动停止的,如何保证同步?可以用测速表测量实际米数后在触摸屏上微调大小,各段速度调整好后,微调用密码锁掉,以后速度要快调总调电位器?这样能保证同步吗

楼主:
    这是流程图,求方案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,是压塑料片材的,要用力距模式还是要用速度模式?最高速度每分钟10米左右,各个伺服和变频都是单独启动停止的,如何保证同步?可以用测速表测量实际米数后在触摸屏上微调大小,各段速度调整好后,微调用密码锁掉,以后速度要快调总调电位器?这样能保证同步吗

片材5-6厘厚

网友A:
三个伺服电机用链条连起来同起同停,这样行不,要机械上改进。
不能这样,三个伺服都是独立的,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A:
一个电机把全部动力串起来,这样方便又简单可靠。个人意见。。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H:
有个词叫伺服跟随,只要一个伺服动作,另外的也一起做一样的动作,变频器要跟伺服同步就有点复杂了,变频器不是脉冲驱动啊

网友I:
   个人感觉必须要考虑一下在启停时的加减速问题,应当以一个变频器为主,加装编码器反馈,让另外一个变频跟随,3个伺服也跟随主变频的移动量移动 ,要不然经过多次启停之后,累积误差会相应的增加很多 ,个人意见!

网友J:
两个变频器  不好同步   伺服的话可以用台达A2座凸轮跟随

网友K:
我认为可以做到,plc读取总高速电位器的电压,再将信号做为总调速。其他的速度用总调速乘系数做同步运行。同步数调就用加减去做。其实全部用电位器也能做到,但是只能调低,不能调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