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問壓力或稱重傳感器5~10V的電壓信號怎麼傳給PLC

楼主(2016-10-24):
我最近想研發一台測試儀。
用伺服或步進帶動絲杆導軌上下運動,運動滑塊上連一個壓力或稱重傳感器,當壓力到達我所設定的壓力(5N)時,運動停止幾秒,然後回到原點。用PLC控制。
請問如果我用三菱FX1N的PLC,是不是配個AD模塊就可以將傳感器的信號讀出來?然後判斷是否滿足壓力條件。
測試的速度很慢,不用高速計數。
因為這類型的工程做得少,有點亂。
請問要用什麼樣的傳感器和AD模塊?
請不吝賜教!

网友A:
任何传感器都可以,推荐用日本的UNIPLUSE,AD用三菱FX系列的都可以

网友B:
可以用三菱FX2n-2AD模拟量模块
QQ:235174304.VX:Deng235174304

网友C:
模拟量范围在电压-10v-10v还是电流信号4ma-20ma 内,可以考虑用三菱模拟量AD模块

网友D:
可使用omron CP1E NA20 伺服 AD DA全包了
價錢又不貴

网友E:
先把5-10V转换成4-20mA不就明白了

网友F:
做的多了去了 按键寿命测试 我就是这么做的 普通的s型压力传感器+变送器 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做的多了去了 按键寿命测试 我就是这么做的 普通的s型压力传感器+变送器 就可以了
請問你能不能告知整個系統的組成?
是否是文本或觸摸屏+PLC+FX2N4AD+壓力變送器+壓力傳感器?
請不吝賜教!
謝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