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4):
DP profibus通信 的问题
1、工作在矢量状态速度环控制方式。
2、保持速度环设定值一直大于电机的实际转速,即速度环一直处于饱和状态。
3、通过调整转矩限幅值,使限制电机转矩的目的。
4、有带编码器和不带编码器控制方式。下面为带编码器控制方式
    P003=3专家 P10=1调试 P100=0KW HZ方式 P205=0恒转矩 P300=1异步 P304=230V(380)  P305=0.73A  P307=KW P308=功率因数 P310=50HZ  P311=速度 P335=0自冷 P700=1BOP命令源 P1000=2模拟1输入端 P1080=0最小频率 P1082=50HZ最大频率 P1300=0控制方式 P3900=3结束快速调试 P1910=1电机静态识别优化、启动变频器
   设置在速度方式下P1300=1  P400=0无编码器=2差动型编码器
P408=1024脉冲 P1960=1动态优化、启动变频器,按P1120加速到P310=50HZ的20%即10HZ,在加速到在转矩控制下50%即25HZ,按P1121减速到20%即10HZ。
   P1522转矩上限信号源,P1523转矩下限信号源,关联P1520、P1521,通过P1520、P1521即可设置转矩下限,更多时候需要对转矩进行调整,通过输入模拟1调整,作为转矩的上限,取负值作为转矩的下限,,设上限P1522=755.0,通过功能块对转矩取反,设置下限P2800=1 P2802.08=1 P2877.0=755.0 P2877.1=2889.0 P2889=-100 P1523=2878,在应用时应保持速度设定值大于电机实际速度,否则速度环无法饱和转矩限制不起作用,P1000=7模拟2作为速度设定值,默认10V50HZ,即达到最大转速的设定值,调节增大模拟输入1,负载转矩越来越大,转速越小,转矩越小,转速越大。

[]问题1、如何更改成DP  profibus通信PLC通信和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关键MM440怎么设置?
         变更后  HSW 主速度给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HSW2扭矩限幅
HSW   \HSW2怎么在变频器中设定?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大家!

楼主:
是不是只要更该P1070 P1075 =2050.1 205.2就可以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