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圆弧插补啊.求指教

楼主(2016-10-24):
正在学习中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,不吝赐教

网友A:
所謂的圓弧插補,就是兩軸做圓線段動作。
可劃圓劃弧,就看你想做的座標。
下载积分:+3(lu08171537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什么是圆弧插补???
圆弧插补就是二轴可以画圆或椭圆。

网友C:
还是不明白

楼主:
我想要的是怎么画的,

网友D:
圆还好画吧,椭圆应该有点难了,有高人试过的传个学习下

网友E:
我只想知道想知道圆弧插补的计算公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只想知道想知道圆弧插补的计算公式。
加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