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 ad081 omron模拟量模块 有像cp1h内置模拟量那种平均化处理吗?

楼主(2016-10-24):
同上111111111111

网友A:
你要的是这样的吗

楼主:
不是指这个 cp1h设置里面不是有平均化这一个吗 打勾 我用cj2m的plc 带ad081模拟量模块 设置里面也有 平均化 这一项
吗?

网友A:
你的平均化 是不是 采集多少次之后平均一下 比如 采集8次平均 然后 后面的采集的 一个 前面自动剔除一个 然后平均 达到数据稳定的效果

楼主:
cp1h 有内置模拟量哪款吗 plc里面模拟量里面可以设置 平均化 有个框 打勾 就行了 我想问下 cj系列plc带ad081 模拟量模块里面设置 也有 平均化这个功能吗? 怎么设置?

楼主:
怎么设置 和 c p1h一样的那种有 平均化 的选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