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数据处理问题 求高手帮忙

楼主(2016-10-24):
遇到同样问题 有两个寄存器D10 、D11,D10=H0001、D11=H056,现在我需要将D10的低8位和D11的低8位合到一起存到另外一个寄存器D12里,D10的值为D12DE 高8位,D11D的值为D12的低8位 应该怎么做?

网友A:
高低交换 逻辑或

网友A:
这是 我的三菱的fx5u的程序

网友B:
先将d10高8位置零,采用 d10 wand HFF, 然后再将d10右移八位,然后同样将d11高8位置零,
然后用d10 wxor d11.

楼主:
分享一下最终解决办法

网友C:
建议看下说明书,字与双字那里
工控回收

网友D:
LD X0
SMOV D10 K2 K2 D12 K4
SMOV D11 K2 K2 D12 K2
三菱移位指令可以轻松完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