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FX3SA

楼主(2016-10-24):
请问:FX3SA和FX3U、FX3UG、FX3G是一样吗?
我用的PLC是FX3A。触摸屏是TK6070iP。
EB8000软件里没有FX3SA,只有FX3U\FX3G\FX3UG。
选用FX3U,能和FX3SA通信吗?

网友A:
试试不就知道啦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B:
可以的,勾选FX-1S

网友C:
新人来看看,向各位学习

网友D:
三菱FX系列下载口协议应该一样

网友E:
OK没问题的。

网友F:
3SA的我用老式的GX-DP软件通讯过,我记得是1N的CPU

网友G:
昨天用的GX WORK 2 威纶通TK6070IP,选得FX3G,连接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