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式转换

楼主(2016-10-25):
力矩的单位是N。M。如果用伺服,说明书里只有它能产生多少牛米的力矩。
如果一给出多少KG的力,我咱换算成力矩的单位呢。

网友A:
查看手册

网友B:
G=mg=9.8*m

网友C:
初中物理知识。
牛是力的单位,力矩M=F*L,F是力,单位为N,L是力臂长度,单位为m。
我们常说的多少公斤力,是指质量为若干kg的物体在重力作用下产生的力,一般重力加速度取9.8m/s.
给出多少公斤力,你就可以知道需要多大的力去驱动那个负载,然后结合你的电机输出轴的直径(丝杆连接,如果经过减速机还要算减速比),就可以计算扭矩够不够了。

楼主:
如果100Kg的力选多大伺服

网友D:
伺服电机1NM=10㎏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D:
至少10NM
永无止境 !@#$%^&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