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5):
機構是類似一個旋轉台這樣

現在卡在一個問題點,在想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

旋轉台固定在0~360之間旋轉,無撞機問題

但假設我現在位置在270度,要回到0度,其實0度與360度為相同位置

因此只要送+90度即可。但因為我使用ABS控制,當送ABS 0度時,馬達會走-270度來回到0度位置

這樣的問題有任何設定可以比較方便達成嗎?還是只能自己寫程式來做判斷?

网友A:
Pr.1[Unit seing] 設定 2:degree
Cd.40[ABS direction in degrees] 設定 0:Shortcut (0 為初始值)
  • 下载积分:+1(sdwufei) 真诚感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1(人工的智能) 感谢分享!

网友B:
    送ABS 0通过回转270度回零是正常的,如果想快速回零可以送ABS 360回零,这样的话实际是与初始零度相差一整圈,一般电气设计有转圈范围限制的,多圈后电缆可能会出问题。以上供参考,谢谢!

网友C:
    引用楼主sdwufei于2016-10-25 09:57发表的 請問三菱QD75伺服控制旋轉360度 :
    機構是類似一個旋轉台這樣

    現在卡在一個問題點,在想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

    旋轉台固定在0~360之間旋轉,無撞機問題

    270度位置时,直接运转到360度位置,然后给当前值清零,既实现360度为0度同位。

    很容易实现,可以查看当前值清零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