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
fx2ad模数转换的问题

楼主(2016-10-25):
fx2ad对压力变送器的电流值进行变换得到的数值是400到2000.?与理论值不一样啊?
实际的函数关系怎么得到。输出为4-20mA

楼主:
压差变送器参数

网友A:
是不是其它地方用到了M300到M315?
没有呢

网友B:
你确认输入是4-20mA?数据应该是800-4000.
注意电流输入时的接线要求。

楼主:
接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至于输出是不是0-40mA没法确定,但是压力变送器满量程经过2ad变换输出就是2000.这个与理论值计算有出入。在已知压力变送器量程是-100PA-100PA电流输出为4-20mA得到的关系与plc反馈出来的数据出入,主要就是这个问题

网友A:
k2m300数值是144,K4M300却变成了400,换成二进制比较一下,差别就在M308,看看M308有没有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