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
CCD检测排列问题,待高手解决

楼主(2016-10-25):
大家好!我一个生产线上有CCD视觉进行产品检测,分OK和NG两种产品,问题1:我要把这些产品区分开来,我是皮带线上加编码器还是加感应器来驱动机械手分类好?哪里加?
问题2:我视觉检测后,距离机械手有一段距离,这段距离有几个产品,我如何排列并驱动机械手分类?谢谢你们。

网友A:
用移位的方式,产品检测到机械手有几个固定的产品位置。就将数据移位几次。

网友B:
感应器就行,间隔不是问题,可以感应器计数,然后位移几位用机械手拿掉

网友C:
用编码器计算位置吧。这样实现起来简单,只要每个产品之间有一点间隙不是完全紧跟着都没问题,
旭迈机电

网友D:
关键是CCD要能给你数据判断,然后数据位移就可以,以前做过。

网友E:
拍照范围内不建议装感应器,还是装编码器计算位置比较常用,左移或右移指令也很好用的

网友F:
感觉你们都好厉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