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5):
     在循环体动作没有结束前,循环体后面的动作会执行吗

网友A:
基本不會
mythic

网友B:
自己写个循环体,在后面添加其他语句,然后就可以看到是不是在循环时是否会运行至next之后的语句了,

就一个仿真而已,自己操作得到的结果更容易加深自己的理解

网友C:
先执行for在执行后面,OK,不服来辩。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-1152-8688

网友D:
call p0
jmp p0

楼主:
如果FOR 循环内,有DRVI ,PLSY这样的发脉冲语句,也是要等发完脉冲,然后再执行循环外吗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如果FOR 循环内,有DRVI ,PLSY这样的发脉冲语句,也是要等发完脉冲,然后再执行循环外吗

的确是这样,不过如果FOR循环中的执行语句时间过长,会触发WDT,从而导致PLC停机。

所以,一般,FOR语句用于循环计算。

即使通过WDT指令不断复位看门狗,那么你的输入输出更新会非常慢。

Good Luck~
  • 下载积分:+3(lu08171537)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
    的确是这样,不过如果FOR循环中的执行语句时间过长,会触发WDT,从而导致PLC停机。

    所以,一般,FOR语句用于循环计算。

    十分感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