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有关FX2N-1PG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

楼主(2016-10-25):
是这样的,我用FX3U-48MT+FX2N-1PG 控制一个伺服电机,PLC上 X0 X1 X2 接旋转编码器 ,为什么当 X0 X1 X2 同时熄灭时候 伺服电机突然停顿一下 ,伺服驱动器 突然显示 .. bb 不知道什么 原因 望大神们 帮帮忙 搞了一下午没搞定 ,但是只要 X0 X1 X2任何一个有信号 电机就不停

网友A(2016-11-30):
有了FX3U-48MT还要加装FX2N-1PG 何用!MT就内置有3轴脉冲输出。

网友B:
浪费啊,1PG也不是便宜货啊。、

网友C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