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杨站长,FX3U左边黑色方框的含义是什么?

楼主(2016-10-26):
请教杨站长,FX3U左边黑色方框的含义是什么?

网友A:
以前没注意这个的含义

网友B:
俄罗斯方块,满四个就能消除!
帮顶,同问!
QQ:569456723

网友C:
抱歉,这个我也不知道。

网友D:
这个真没注意过

网友E:
涂黑的下层是不是有防伪,可以用其他射线查看!

网友F:
刮开有奖,再来一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