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c itv1000的接线问题

楼主(2016-10-26):
关于 smc itv1000的接线的问题 我是4-20ma模拟量控制 这个压力调节阀 但是 smc的内部接线把模拟量输入的负极 跟本体的供电电源的负极 接在一起了 想问下 如果使用 三菱的 模拟量输出模块 应该如何接线

楼主:
就没人用过吗

网友A:
楼主这有何问题呢?信号负极与电源负极共点还能提高抗干扰能力,不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

楼主:
我记得 三菱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的模拟量通道的负极好像不能跟 电源的负极连一起吧的

楼主:
蛋疼 记错了 刚看了下说明书 我想成信捷的了

楼主:
负极可以接地

网友B:
按图接线就对了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