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威纶触通屏MT506LV45WV用现在什么型号屏代替比较实用

楼主(2016-10-26):
老威纶触通屏MT506LV45WV 用现在什么型号屏代替比较实用省钱

网友A:
珠海的师傅对吧
用TK6070iP
或者TK6070iH
或者TK6070iK

楼主:
老威纶触通屏MT506LV45WV用现在威纶触通什么型号屏代替比较实用

网友A:
用TK6070iP
或者TK6070iH
或者TK6070iK
下载积分:+1(新人新手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多谢 !如果换了 原来屏的R232接线到PLC R232 口 是不是还是一样的 原来的1对1 3对3 4对4

网友A:
师傅你是不是珠海那边的。。

网友B:
威纶通现在最便宜的触摸屏就可以 5.6寸的没有生产了 换个最便宜的7寸,把EB500的程序转化一下就可以了,不是什么问题,通信线就看具体的引脚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多谢 !如果换了 原来屏的R232接线到PLC R232 口 是不是还是一样的 原来的1对1 3对3 4对4
TK6070i系列的232是5GND,6R,9T,
静水深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