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kinco伺服驱动器问题 求助

楼主(2016-10-26):
请问与这台kincoED430伺服连接驱动伺服电机 需要用到什么品牌的PLC 具体要怎样完成 触摸屏-PLC-驱动器-伺服电机的工作 先手上有一台三菱FX3U-32MT/ESA 请教了

楼主:
具体是怎样与PLC建立起连接 拜托各位高手了

网友A:
具体有什么要求?只要电机转就可以,还是要进行位置控制?

楼主:
三个伺服的正反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