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互学习、共同进步

楼主(2016-10-27):
大家好!有没有哪家PLC可以做到定位指令运动中更改目标定位值?或者有什么方案可以实现?“运动中”改变目标值。
可能大家有的没有明白我的意思,运动中更改什么意思呢?就是比如三菱绝对定位指令DRVI K20000 K5000 Y0 Y4已经被驱动了,那这时伺服是不是已经开始运行了呢?是的,伺服正朝着目标值K20000接近,此时我突然改变目标值K20000为K30000,这时正在行进中的伺服不可以停机而改到K30000的地点定位停机。
先说明下三菱不管什么系列都做不到、欧姆龙也做不到、其他主流品牌还未知。
说明下:中断定位时不可行的,中断距离是固定的,我就算用中断但每次距离不固定。
相互学习、共同进步

楼主:
有没有高手指点下?

网友A:
松下的可以

网友B:
松下那个系列,应该是没有

网友C:
为什么要在运动中改呢?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D:
基恩士的可以

网友E:
三菱的,是不是这里?

网友F:
   KEYENCE的KV系列就可以   ,定位可以用表格 ,挺方便的!

网友G:
松下 FPXH系列,FPXH-M4T,一般都是运动控制型的PLC,可以在定位运动中变更位置和速度。

网友B:
FPXH可以吗,我去查查看

网友H:
几乎所有的plc都可以做到,几年前做过
相互学习、共同进步

楼主:
是这样,因为我伺服是皮带向着一个方向运转的,在没有目标值时也要运转起来,这样就需要给定一个假想值,在运行过程中得到真实值但不能停机,得到那一刻即开始向目标值前进定位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是这样,因为我伺服是皮带向着一个方向运转的,在没有目标值时也要运转起来,这样就需要给定一个假想值,在运行过程中得到真实值但不能停机,得到那一刻即开始向目标值前进定位。

什么伺服?什么应用?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几乎所有的plc都可以做到,几年前做过

有些plc是做不到的。不允许运行中修改生效。

网友K:
好像永宏的可以。
平常心!平常心!

网友L:
Q系列PLC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的,有个定位方式是:连续+定位,一开始按固定频率走,检测到信号时就走位置模式的。

网友M:
三菱: FX5U 有這個功能
huiyang

网友N:
有个指令可以,大多PLC都可以

网友O:
FX3U有个中断定位;
松下FP0R也可以;

网友P:
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完全可以做到啊

网友Q:
台达A2伺服的PR模式就可以做到
先下速度命令,然后用插断方式下达位置命令即可!
相互学习、共同进步

楼主:
你这是中断定位,关键你中断距离是固定设置的,就算我要每次中断但我的距离不是固定的,所以不可行。

网友Q:
插断距离不固定,其实可以用通讯改一下

网友R:
OMRON的所有小型PLC都能实现,三菱的的确不可以,OMRON上好多指令三菱都不支持,我做的很多项目都使用OMRON实现的。当然用高端的运动模块肯定可以,但是价格嘛!不用说了。
下载积分:+1(huamantang) 真诚感谢!

网友S:
很好,好好学习一下

网友T:
引用 网友H:
几乎所有的plc都可以做到,几年前做过
是的。LZ这样说,只能是没认真看说明书。

网友T:
三菱FX系列FX3U-20SSC-H
三菱Q系列QD77MS

伺服运动中更改目标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