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SR40 PLC 485BD板连2个触摸屏怎么连?
~

楼主(2016-10-27):
用RS-485网络连接器吗?然后把终端电阻都打为ON 集成485接口已经被占用Modbus通讯
路过的时候记得、哥在打劫。

网友A:
这个口是prot1的理解。
你具体应用按集成的那个口是一致的。

网友B:
SRcpu本身带有以太网接口,用以太网加个交换机就行。
西门子SR40 PLC 485BD板连2个触摸屏怎么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