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7):
不考虑更换PLC的情况,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二进制浮点转换成十进制浮点,FX3GA貌似不支持EBCD指令,求哪位前辈指教

网友A:
什麼叫二进制浮点?
你要甚麼,舉個例子出來。

楼主:
就是实现上述的转换,但是用不了EBCD这个指令

网友B:
第一次听说,浮点数有,10进制,16进制的。长姿势了!

网友C:
本来就有二进制和十进制浮点数之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本来就有二进制和十进制浮点数之分

是有,当是是占用两个寄存器的懂吗?  比如 K23.45  占用 D100 D101  两个寄存器,两个寄存器就 32位,一个寄存器就是16位

但是浮点数 必须是32位

网友A(2017-04-13):
引用 楼主:
就是实现上述的转换,但是用不了EBCD这个指令

它並不是轉換,而是表示,實數會佔2字元 (例D1、D0;D1為高字元,D0為低字元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0
220.5     以2進位表示    0100    0011    0101      1100          1000    0000    0000    0000

            以16進位表示       4          3          5          C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   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