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7):
昨日装配人员在调试设备时,使用CF卡写入VT3-V8 程序过程中断电 ,造成触摸屏黑屏,电源指示灯亮,但无法开机。

已经尝试通电时按住触摸屏右上角启动,触摸屏无反应。

电话咨询KEYENCE 技术人员,告知从未遇到过此问题。

使用VT STUDIO软件 连接触摸屏PORT1的USB口,无法连接。

使用VT STUDIO软件 连接触摸屏PORT1的RS232口,无法连接。

现在VT3-V8 触摸屏已经断电放置超过16小时,通电仍然黑屏。

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种问题,怎么解决说一下,先谢过了。

网友A:
这个麻烦了,要送回厂家量产,相当于刷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麻烦了,要送回厂家量产,相当于刷机

如果硬件没坏,应该能够自己刷,问题是连接PC的PORT1口都不能通讯,在基恩士网站上也找不到什么软件。

网上查了,有专门维修基恩士屏黑屏故障的,问题是他也不会告诉我怎么修。

网友B:
触摸屏上是不是有CF卡,有的话,把它拔出来,再导入程序;我11年的时候处理过一样情况的故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触摸屏上是不是有CF卡,有的话,把它拔出来,再导入程序;我11年的时候处理过一样情况的故障

CF卡没放在里面了,重新放CF卡通电也是没反应。

网友C:
主板照片拍上来,看有没有可下手的地方.
QQ106748835

网友D:
估计烧坏了吧
永无止境 !@#$%^&*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估计烧坏了吧

感觉应该是主控板FLASH烧了,只是不确定具体原因,不敢下手。。。

网友A:
烧坏一般不会,只是操作系统坏了,须重新回厂烧录

网友E:
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,屏的系统应该返厂重刷。遇到过类似的现象都是返厂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,屏的系统应该返厂重刷。遇到过类似的现象都是返厂处理

返回基恩士维修了,还没报价给我。。。

网友F:
我之前也遇过此问题,把屏返回基恩士公司修理,最后回复说无法修理。楼主,我有全新
VT3-5Q屏卖,可以送中文软件,还有PLC中文软件,如需要请联系:1316092973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