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DRVI ,DRVA ,PLSY的不解?????

楼主(2016-10-27):
他们都是连续执行指令,当发完脉冲就执行完.
我的疑问是------假设没有发完脉冲,执行条件就OFF了,还回继续发脉冲吗?
如果不会(也就是等执行条件ON,继续发完剩余的脉冲数),那么这一条指令只能执行一次.但一般来说是往复的运动,怎么让执行多次呢

网友A:
条件断了,不会继续发,再次满足条件重新来

网友B:
OMRON的会的...
永无止境 !@#$%^&*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条件断了,不会继续发,再次满足条件重新来
我要是想重复用到这条指令怎么办,例如往复运动,
还有就是发完脉冲, 是不是电机就停止了

网友C:
楼主想做往复运动的话,DRVI把脉冲数变为原数值的负值;DRVA把脉冲数变成零;PLSY数值不变,改变脉冲方向就能实现。
下载积分:+5(lu08171537)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D:
@4楼 赞

长流不息

网友E(2017-04-25):
楼主明白了吗?明白了就教导一下
尽力而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