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编程软件

楼主(2016-10-27):
求欧姆龙编程软件,可以安在win10上的,初次接触,请大家多多指教,论坛里好多分享现在都找不到或者下不了。谢谢各位大神

网友A:
win10可不是初次接触的,win7的路过。。。

网友B:
可以到这里去下载: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537415.html
, 前几天我我才从这里下载来装在我的win10上,现在能用并没有什么问题,不过对于欧姆龙我也不熟悉,以前也都是用三菱的比较多,这次客户指定要用欧姆龙的PLC,还真是有点象赶鸦子上架的感觉呢。
这个分享现在没有了,好悲伤

楼主:
这个分享没有了,打开啥都没有,好悲伤

网友C:
欧姆龙 软件可以用 但是 usb接口 连接plc的时候连不上 我以前问过欧姆龙客服 他们让我不要用win10 不知道 现在这问题搞定没有

网友D:
我用的就是10的系统啊,OMRON 可以用的啊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E(2016-12-05):
WIN10 32位的可以用,我现在就用了,CP1E的USB口,但需要下载一个USB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