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三菱Q系列PLC 与PC通信该如何读取状态用的是C++

楼主(2016-10-27):
以前公司用的是 FX3U 现在用了一个Q系列,代码也不通用,这还不说,连设置都不知道怎么弄,
用的是QJ71C24N-R2.
有没有大神给我指条 路。。。跪求!!!!或者发一个 示例看看也好。。。

网友A:
有专门的DLL控件的,官方认证了的,使用比较简单,
找不到DLL文件发邮件到
liuflamp@126.com
。
真诚感谢!但是我看到这些都不太懂。。。
下载积分:+3(lu08171537) 热心助人!

网友A:
这里是Q系列以太网口通讯的代码: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6wj.html
下载积分:+2(li051005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致敬,很好的分享

网友C:
参考手册上的程序

网友D:
可以用三菱与上位机专用的通讯软件MX Compent, 非常好用。

楼主:
感觉还是没搞明白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