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7):
各位师傅能不能帮忙算下,现有旧的三菱伺服,J2s 的,丝杆螺距25MM,直联,程里面设置为1个脉冲位移0。001,电子齿轮应该设为多少、我算完后P02为16384    P03为3125,试走了一下,好像位不对,师傅帮邦忙

网友A:
还需要知道编码器的位数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需要知道编码器的位数

J2S是131072吧,应该,我是按个算的,不知道对不

网友B:
不算减速比的话,131072:25000
  • 下载积分:+5(最远是多远) 感谢分享!
  • 下载积分:+1(srgkong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    三楼正确。。

网友D:
    J2S编码器的位数是131072,不算减速比的话,P02为65535    P03为12500,但是你说丝杆螺距25MM,是不是错了?

网友E:
      每转的脉冲数=编码器的分辨率 /电子齿轮比
    你的脉冲当量是0.001 那么每转的脉冲数就应当是25除以0.001 就是25000
    就可以算出电子齿轮比了  三楼的数值是正确的的
    我一般做的时候都把分子分母给约分了 ,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?
  • 下载积分:+5(最远是多远) 热心助人!

网友F:
    两种情况,转速的区别
  • 下载积分:+5(最远是多远) 感谢分享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    两种情况,转速的区别

    软件可否分享一下,谢谢!
    一分学习,三分实践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
    软件可否分享一下,谢谢!

    从哪弄得软件啊
   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不算减速比的话,131072:250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J2S编码器的位数是131072,不算减速比的话,P02为65535    P03为12500,但是你说丝杆螺距25MM,是不是错了?

    丝杆螺距为25MM一圈没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每转的脉冲数=编码器的分辨率 /电子齿轮比
你的脉冲当量是0.001 那么每转的脉冲数就应当是25除以0.001 就是25000
就可以算出电子齿轮比了  三楼的数值是正确的的
我一般做的时候都把分子分母给约分了 ,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?

我也是把它约掉,好输入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两种情况,转速的区别

软件不错哦,省得算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算减速比的话,131072:25000

P02怎样才能输入131072.,只能显示5位数

网友H:
是不是脉冲当量有误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两种情况,转速的区别

楼上兄弟能分享一下软件吗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