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通触摸屏如何监控两个PLC

楼主(2016-10-28):
一台威纶通触摸屏 型号MT6070ih 2WV
两台三菱PLC FX3U-32MT FX2N-32MT
怎么实现两机共用一屏??两台PLC是不是要做主从通讯(该走什么通讯协议)触摸屏的数据线连接主站还是从站呢?求大神给点思路~~
有做过这方面案例的大神分享一下 谢谢!!

网友A:
不用主从通迅,一台威纶通触摸屏带两台PLC,第一个PLC地址在通触摸屏对应的地址前加上1#,第二个PLC地址在通触摸屏对应的地址前加上2#,这样就可以一拖二了。

楼主:
屏与PLC连接是走485接口吗

网友B:
一个232,一个USB

网友C:
触摸屏通信口引脚接线不同就可以支持232和485同时通讯的,1台PLC用232,另1台用485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