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8):
现在用FX3UPLC控制5个伺服,不知道怎么选,不知道怎么分别FX3U-2HSY-ADP、FX2N-1PG、FX2N-10PG、FX3U-20SSC-H、FX2N-20GM他们之间的功能区别,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A:
如何没有特殊要求1PG是首选,其它都是有特效功能的如插补或者差动效果等!家园里面有FX3系列手册,可以好好看看!
QQ:569456723

网友B:
FX3U-2HSY-ADP  基本功能和Y0 差不多,只支持发脉冲.
FX2N-1PG    单轴定位,支持双脉冲,或者脉冲+方向,还有近点,停止等功能.不支持差动线性驱动
FX2N-10PG    基本和1PG差不多,支持差动线性驱动.
FX3U-20SSC-H   二轴定位,SSCNETIII,即支持三菱的J3-B系列伺服,J4可以改为兼容J3模式
FX2N-20GM   二轴定位,支持插补,可以独立使用,功能最全.
大概是这样,有不全的,请各位补全.

网友C:
支持2楼观点。FX3U-XXMT 有三路(Y0 Y1 Y2)独立脉冲输出可带三个伺服+FX2N-1PG两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