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8):
我安装的软件, 总是提醒“普罗特不能打开请设置系统上的其他端口号设置屏幕”  我重新连接了其他端口还是不可以,是我下载的软件有问题吗?麻烦各位大师给个下载网址

网友A:
试试看分辨率

网友B:
使用Setup154C表示从没遇到过此问题。。。

网友C:
检查电脑通讯端口和你伺服软体所使用的端口是否一致?

楼主:
有下载 三菱 MRZJW3-SETUP151E 伺服设置软件 的网址吗 提供一个  谢谢大家

网友D:
端口设置完成,未点击确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