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1S+FX1N485BD 如何与Modbus-RTU仪表通讯问题,可酬谢!

楼主(2016-10-28):
如题所示,FX1S 30MT+FX1N485BD一台,智能仪表带RS485二线 MODBUS RTU通讯
串口=COM3
数据位=8
波特率=9600
停止位=1
校验位=NONE
协议=TOP_MODBUS
地址=1
要如何写通讯程序,谢谢

网友A:
FX1N-485-BD不支援MODBUS RTU
下载积分:+1(enemy365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西门子200可以Modbus-RTU仪表通讯问题
下载积分:+1(enemy365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是不是只支持无协议485通讯?

楼主:
那要如何才能连上呢?

网友C:
485-BD不可用MODBUS协仪 用无协仪通信RS指令,1硬件连接正确(看手册)2,通信设置一样(D8120)
下载积分:+1(enemy365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这个是我以前测试2台台达A2伺服用FX3U+485BD,无协议仿Modbus-RTU。感觉不好写,
下载积分:+1(enemy365) 真诚感谢!

网友E:
看看试试
下载积分:+1(enemy365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