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托盘工件阵列问题

楼主(2016-10-28):
有一个托盘上有6X9个工件,但是这个托盘和拾取工件的XY轴不是直角关系,已知三点坐标(X1,Y1)(X2,Y2)(X3,Y3),怎么计算任意一点的(Xn,Yn)值
有知道公式的没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过这问题,不知大神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,我用直线方程,双轴同动及绝对方式去解决了,感觉过于复杂

网友B:
用X、Y轴做一移动平台,在平台上做S型路线冲孔,根据规律可得到列位置公式:(E-1)/d的商+1= 目标列位置(m)
行位置公式:(md-E)[1-2×(m/2的余数)]+d=目标行位置 (目标列位置为奇数列时)
:(md-E)[1-2×(m/2的余数)]+1=目标行位置 (目标列位置为偶数列时)
m表示目标的列位置,例如第23个孔位于整张纸上的第几列;E表示目标孔,即第几个孔;d表示总行数,可根据纸张长宽以及孔的长宽,两者相除的商,即为可冲切的总行数(还需算上孔和孔之间的间隙),这样输入目标孔E,即可知道孔在纸张平台上的X\Y轴位置。
功能差不多,你再加个角度计算公式就能实现了。
下载积分:+5(最远是多远) 感谢分享!
下载积分:+1(qq492736513) 真诚感谢!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C:
用坐标系统的转变可以做

网友D:
三点建坐标系,很麻烦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E:
小学生没学过三角函数.
下载积分:+2(hyw617)

网友F:
如果是用作PLC编程的话,把对角的第四个点的坐标认为设定这样更简单,只要利用相似三角形的定理就可以解决了

网友C:
坐标的偏移,机器人学这本书里有算法

楼主:
真心谢谢上面几位,问题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