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输出点坏了的问题

楼主(2016-10-28):
今天遇到一个科威PLC Y2输出后断开了,指示灯也灭了,但还是跟COM端导通,这是所谓的粘点?
是不是还有种 输出点坏了不能导通?新手 请教了

网友A:
一般情况是这样的。

网友B:
要是继电器输出的话就是所谓的粘点,晶体管输出 的话可能是短路烧坏了,

网友C:
Y2输出承受负荷太大,烧坏触点。

网友D:
一般如果是继电器的,应该是接点粘住了,负载没问题的话就换个继电器。

网友E:
你也可以通过内部程序换个输出端口,然后在外部接线上调整一下。毕竟更换内部器件比较麻烦,操作不当还容易损坏其它电路。

网友F:
如果输出指示灯正常变化,可以确定是继电器(晶体管,晶闸管)

网友G:
换个输出点就好了

网友H:
输出点的电流过大,很容易烧坏的缘故

网友I:
拆机,修复,才是硬道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