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DVP04PT-E2怎么用?一直报错!!!
爱家爱china

楼主(2016-10-28):
3路PT100 温度输入 和1路模拟量输入
现在 3路温度输入报错,1路AD模拟量输入正常
求解,按照手册设置的参数 基本都是用的默认的,怎么搞都不行
上下限也设置过了 -180- 800 还是报错,就是:“CH1转换错误”
只开1个通道也是这样,接线没有问题的,接了一个300欧姆的电阻测试也是不行
一直显示32000

网友A:
报错的话 是有一路没有接传感器 可以程序关掉的
www.xmohm.com

台达DVP04PT-E2怎么用?一直报错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