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TK6070IP与LG K7M-DR30U的通信线怎样做

楼主(2016-10-29):
TK6070IP与LG K7M-DR30U的通信线怎样做 大家帮帮忙

网友A:
买根线的好了,没必要折腾
一分学习,三分实践。

楼主:
是专用线吗?

网友B:
威纶软件说明里面有,可以CPU直连,也可以采用cnet通讯。

网友C:
触摸屏的 6 9 5对应PLC的 2 3 5或者 4 7 5
简单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