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一例

楼主(2016-10-29):
今天维修一台泰国制造的JVC17纯屏彩电,亮度不可调,直接调节高压包处输出的阳极高压,显示器亮度回复至正常水平。已试用3天无异常。

网友A:
高压包会不会烧坏啊?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B:
要注意射线是否超标

网友C:
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,应该查视放电压有有降低,一般电解电容问题多.
QQ10674883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