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9):
一台欧姆龙CP1H的plc,用USB连接笔记本,笔记本电脑提示unknown device,之前连欧姆龙CP1E的plc可以连接的。请问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安装驱动,查看COM口是否设置正确

网友B:
手动安装驱动。。。

楼主:
补充一下,CP1H是有USB的口,打印机线的那种,不是USB转串口。USB插到电脑上面,即使没有安装驱动,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应该显示的是OMRON PLC,现在显示的unknow device,手动安装驱动,根本就安装不了,系统提示已经是最新的驱动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补充一下,CP1H是有USB的口,打印机线的那种,不是USB转串口。USB插到电脑上面,即使没有安装驱动,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应该显示的是OMRON PLC,现在显示的unknow device,手动安装驱动,根本就安装不了,系统提示已经是最新的驱动

CP1H自带的编程口本来就是打印机数据线那种,打开资源管理器,点击问号选项,如果没有问号项就是已经安装驱动,或者无法识别PLC,正常PLC编程口我还没遇到过坏的。现在显示的unknow device未知设备应该是没有安装驱动,前段时间刚好随手拔了一根打印机数据线读了CJ2M的程序,好像没这么复杂呀,我在OMRON官网下载的,以前也有百度下的万能驱动,都很顺利,专业水平有限,不喜勿拍砖

网友D:
数据线没插好或者换根线试试

网友E:
除此之外,看看你电脑本身的USB驱动安装了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