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s7-300程序那里出了问题,求大神指教,程序不大,问题不小

楼主(2016-10-29):
程序想让按下 I0.0
T1断开5S后,接通5S,不断循环
T2每隔10S就会有一个脉冲去复位T1同时也复位了自己
现在用两个计数器来计数 T1和T2的脉冲数
问题1:现在只要一接通I0.0两个计数器,会一下子计数为5,不应该从1开始吗
问题2:T1连接的计数器C1可以从5开始加1计数,但T2连接的计数器不会计数。
求大神帮我解决问题,注意看问题1和问题2.

网友A:
第一个问题请确认是否看错
第二个问题因为T2复位了自已请换上升沿或下降沿
没看错,T2换了也不行,计数器前面不是不用加沿检测吗,自动检测沿

网友B:
第一个问题是选错端口不应选择S,应该选择R;应该用的I0.0常闭;S为预设计数器设置输入。
第二个问题是计数器C2计数输入端接通时间不够,
故不计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