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9):
各位高手们,请问怎样通过一台笔记本电脑,一个无线路由器去(可选择性)访问3台plc中的一台。
3台plc的ip已设置完在同一个网段(192.168.3.10;192.168.3.11;192.168.3.12);
且3台plc已通过网线与无线路由器连接。
      请问笔记本电脑和无线路由该怎样设置?   谢谢大家了

网友A:
如果是西门子PLC的话,每个项目的硬件组态中有相应的PLC  IP地址,编程软件可以直接根据这个下载或上传,还用其他设置?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楼主:
谢谢,我的意思怎样利用笔记本电脑和无线路由器进入plc这个网段。  可以同时搜索到3台plc,然后选择连接其中一台。
这种电脑和无线路由器需要设置哪些?

网友B:
这个应该可以实现,但是不知道你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??为修改程序还是监控数据?还是另有他用??
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!
供应二手拆机PLC 、触摸屏、伺服、步进、变频器、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、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楼主:
就是普通的修改数据,在线监控。   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,十分感谢

网友C:
无线路由器设置为交换机功能,三台PLC的网线接入无线路由器LAN口,笔记本电脑连上无线路由器,讲笔记本IP地址设置为PLC同网段的,就可以访问PLC了,上传/下载,我在现场调试设备经常这样弄的,拿着笔记本电脑,哪里有故障,笔记本就拿到哪里去,就不需要总是呆在电柜旁,看不到现场的情况!
  • 下载积分:+2(li051005) 热心助人!
  • 下载积分:+5(最远是多远) 感谢分享!

楼主:
    十分感谢,学到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无线路由器设置为交换机功能,三台PLC的网线接入无线路由器LAN口,笔记本电脑连上无线路由器,讲笔记本IP地址设置为PLC同网段的,就可以访问PLC了,上传/下载,我在现场调试设备经常这样弄的,拿着笔记本电脑,哪里有故障,笔记本就拿到哪里去,就不需要总是呆在电柜旁,看不到现场的情况!

    赞一个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