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200仿真问题!!!!请高手指点迷津!!!

楼主(2016-10-29):
编程软件C1常开触点驱动Q0.0和取反驱动Q0.1,在仿真怎么只有Q0.1????

网友A:
编程规律由繁到简排列

楼主:
多谢多谢!!!!!!按照你说的,问题真的解决了!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编程规律由繁到简排列
是不是只有仿真时才有这个问题,实物测试呢?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网友A:
这牵涉到PLC的工作方式(扫描周期),由繁到简:是对逻辑程序进行优化,符合PLC的周期扫描的特性,确保提高逻辑控制器的工作精度,减少信号处理滞后、延迟的事件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