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试仪器设备 RS232 功能如何测试

楼主(2016-10-29):
如题,小弟不才! 工厂维修电子测试仪器仪表, 这些仪器仪表 的RS232 功能如何不连接机器设备单独测试好坏,每次维修后拿到机器设备上测试不行,又拿下来去维修室维修很麻烦, 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做个测试软件,用串口线连接PC 。测试其好坏了
备注; 仪器都是单片机Z80 的
不懂,特来求助老师们

网友A:
三菱fx3u-4ad-tc-adp怎么用,识别码是多少

网友B:
你不知道 有个软件 叫串口调试工具吗

楼主(2016-12-17):
也有这个工具,问题是如何 使用,能说明设备的串口功能是好的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也有这个工具,问题是如何 使用,能说明设备的串口功能是好的?
只能说你对通讯一点都不懂 先百度下基础知识吧 或者买本书看看

网友C:
PC安装与仪表的通讯软件,仪表厂家可提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