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9):
在学习通讯,要做一个MODBUS ASCII 码的通讯,但是在算LRC校验值的时候,用到SUM指令,计算出的结果却不对,找不到那里问题,控制字是正确的,

具体情况是

        总共从D10 到D15有六个寄存器的值要加,结果总是不对,我就把控制字改为两个相加,在改为三个相加,再改为四个相加,结果都正确,就是改为五个相加,结果就开始出错,不知道那里问题。(开机A200.11初始化bset   D0 到D30的值为0,D10到D15的值是运行过程中我MOV进的常数值)

        很苦恼,求救!!!

网友A:
寄存器的的存储长度是有限的,前4个对,继续累加出错,估计是数据溢出了。

网友B:
把值转为浮点再相加
时时勤拂拭,莫使惹尘埃!

网友C:
16位存储器最大值是65535,带符号是是32767 这是常识

网友C:
数据溢出了,
另外SUM一般是用来做通迅的命令校验用的,你如果是要做运算的话先把16位传到32位存储器,再用运算的指令+  +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