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 1200顺序控制用什么方法编比较好

楼主(2016-10-29):
S7 1200顺序控制用什么方法编比较好,就是步进程序。

网友A:
以前用解码指令做过,还行。

网友B(2016-12-05):
定义一个VW0赋值1后进行第一部,第一部做好在赋值2开始第二部,一步步来

网友C:
SR?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网友D:
西门子200的步进指令也挺好用的,1200应该差不多吧

网友E(2017-04-12):
和200差不多,用M

网友F:
用S/R置位复位一部一部做!最好自己画流程图!这样省事也不会错!

网友G:
引用楼主zhengfang于2016-10-29 22:15发表的 S7 1200顺序控制用什么方法编比较好 :
S7 1200顺序控制用什么方法编比较好,就是步进程序。
直接用西门子博途TIA 软件GRAHP编程就行啊,用博途TIA,有前途

网友H:
博途好像不支持1200的GRAHP的编程吧

网友I(2017-09-25):
1200没有步进指令,1500和300,400有S7-GRAPH
有兴趣加群交流 :587952695

网友J:
1200的ST语言呀。
CASE AAA OF
1: IF BBB THEN
AAA:= AAA + 1;
END_IF;
2:......
3.......
Good Luck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