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9):
现有旧的三菱伺服,J2s 的,丝杆螺距25MM,直联,程里面设置为1个脉冲位移0。001,电子齿轮应该设为多少、我算完后P02为16384    P03为3125,因为机器为两轴。今天 按师傅们的协助试机,问题解决一半,现问题是,其中一轴走的位置已经正确,但另外一轴走的位置不对,有一轴的位置设定让它走15MM,而实际走到了4百2十几MM,发的脉冲数确认都是同样的,两个驱动器里的参数对照了一样的,现怀疑驱动器是不是有问题,师傅再帮忙分析下

网友A:
(分子*应该走的距离)/(分母*实际走的距离)

网友B:
编码器的位数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网友C:
如果伺服驱动相同,把走正确的伺服参数导出再写入不正常伺服驱动里试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编码器的位数

麻烦问下什么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(分子*应该走的距离)/(分母*实际走的距离)
[/quote谢谢我试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伺服驱动相同,把走正确的伺服参数导出再写入不正常伺服驱动里试一下。

我本来想恢复出厂值 ,这个型号好你要软件弄吧,暂时没有这个软件,还没线

网友B:
就是电机轴转一圈,编码器输出多少个脉冲?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网友D:
你确定伺服驱动器是一样的吗?比如说是增量式还是绝对式的,两者是不一样的,

网友E:
還是要看驅動器參數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确定伺服驱动器是一样的吗?比如说是增量式还是绝对式的,两者是不一样的,

两套伺服的参数一样,我一个一个参数对照的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帮忙,现换了一个驱动器OK了,原来那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可能要恢复下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