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30):
在9.0版本的软件智能输入模式下还能用下图的这种修改方式,但是9.0以上的就不行,一旦修改需要按删除直到要修改的地方才能修改,这样一旦我稍微改个单双字节,或者数据地址,都很麻烦,请问大家有其他方便的快捷方式或者操作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ui  juede yiqian haoyong

现在就是怕要用到新出型号的plc时,不升级都不行了

楼主:
有用新版本的可以提示下吗?

网友B:
我用的新版本,也是这样,没办法

网友C:
按照附圖的方式就可以用舊版的編輯介面了
另外我這是繁體中文版,簡體中文版的位置一樣但是不知道字是不是一樣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按照附圖的方式就可以用舊版的編輯介面了
另外我這是繁體中文版,簡體中文版的位置一樣但是不知道字是不是一樣

如果是旧版的,输入快捷键都要改,更加不方便了,唉怎么就越改越差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按照附圖的方式就可以用舊版的編輯介面了
另外我這是繁體中文版,簡體中文版的位置一樣但是不知道字是不是一樣

也是一样的,CX-P的软件界面风格 还是很方便的。
  [attachment=156468]

网友E:
習慣的問題.沒辦法